东芝M100待机0.08A是不是偏大了?

楼主(2010-05-24):
东芝M100待机0.08A,我觉得是待机偏大了些,没有摸到有微热发烫芯片。可别人告诉我说是正常的,正常吗?该机上电能跑0.68,上不上内存都一样,板上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且正常,插卡不跑码,CPU不工作!该从哪下手修,请各位高手们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
0.68貌似cpu有工作 发烫吗 取下cpu电流多少

网友:
是不是东芝待机都高,我修一个就是0.06,有时能启是北桥空了.

网友:
查信号。CPU要工作要板上所有的主要的电压出来 。辅助供电会给个信号给EC。

网友:
[问题解决了,修好这块板,也纯属偶然。好了之后待机还是0。08A,看来电流偏大是正常的。下面和大家一起分享下我的维修经过。测ISL6262 CPU供电芯片供电正常,工作正常,V—CORE电压0。96V 芯片1脚PGOOD有3。3V输出。基本可认定该电路工作正常。断电后,偶然测了一下两上端管G极,发现阻值极低,近似短路,只有二欧。这两控制极直接ISL6262 35脚,27脚。老师告诉我芯片两不同控制极不可能会短路,肯定有问题。但我还是觉得芯片是正常的,因为PGOOD都有输出了。V-CORE电压也正常输出了。接着还是按老师的说法把ISL6262 换新,上电果然机器好了,接屏能显。但我再测两上端管G极,仍然值极低,近拟短路。估计是MOS管内部存电造成的假像。下次再碰到这种情况,大家也要留意下了。

网友:
对地只有二欧,肯定偏低。用欧姆定律算一下就知道会有多大的电流。你可以给MOS管放电,再测一下对地阻值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