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OS P1703BD管能用什么管替换?

楼主(2010-05-24):
今天修到块华硕的主板,CPU拱电的上管的型号是:NIKOS P1703BD
测量管的D,S板间的阻值为3,而且3个管都一样,请问下这是正常的吗?有无可代换的管子?
华硕
cpu

网友:
肯定不正常,用80N02代换,或在料板上拆

网友:
用K3918代也行

网友:
请问用15N03能代换吗?P1703BD的管子正常的阻值是多少的呢?

网友:
上U的阻值正常不?不正常把场管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