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怪故障

楼主(2010-05-24):
一块昂达N61GT主板,一开机就是50D0  各组电压,复位,都正常。短接一下RST,有时能跑C1,之后点亮显示器。没思路了,请教各路高手指点。

网友:
加焊桥吧
这板子其他特点没有
就是桥爱空焊

网友:
N61的主板跑50你可以量下U复位有没跳变,没跳变的话基本上是北桥出空焊了

网友:
看了一下桥,以前被人焊过了,有点变形。不管了,我再焊一下试试。

网友:
重做一下北桥

网友:
RE: 昂达N61GT,怪故障 焊了北桥,修复

RE: 昂达N61GT,怪故障  焊了北桥,修复

网友:
N61的爱虚焊啊
先加焊桥啦
不行只能重做了

网友:
给你图片
就就知道咋回事了,
这主板就2个毛病,9202爱坏,电压不足1.2。电容爱爆
6100北桥爱虚焊

网友:
谢谢各位了,此主板加焊了北桥后,已经好了,可以进系统了,重启N次,没再出毛病

网友:
夏天过不去,还得返修。。。

6100不重做==返修

桥坏了板,卖给我,我收

网友:
我知道 用不了多久的 就算是重值了也是这样

网友:
桥上面加个风扇咯。。。我加焊过2块都加上风扇。。。那个噪音啊!(还好不是自己用)。。到现在还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坏了的板多少一块?我焊坏了有十多块

网友:
师傅说 跑50 一般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这么好的主板,多谢楼主提供,非常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坏了的板多少一块?我焊坏了有十多块
引用 网友B:

怎么焊坏了?28元一块怎么样?

网友:
这片板子碰到太多了 这板就爱坏9202 和桥空焊 电容爆

网友:
这种桥就算你重做好了  也管不了多久 还会在坏的
以前我自己也是用的AMD的主板 就是北桥喜欢空焊 我加过焊 重做过桥 都管不了几天
最后我用在桥的散热片上加了风扇 最后还是坏了 被逼无赖
最后换了一套inter cpu的电脑

网友:
N61的主板跑50你可以量下U复位有没跳变,没跳变的话基本上是北桥出空焊了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这样。。。

没跳变为什么是北桥虚焊呢?
什么电路原理

网友:
现在的风扇啊!便宜的噪音大得很,不加呢温度有高得很。对用6100的板子来说,还是只有加焊后加风扇才能减少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