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自动重启和自动关机问题

楼主(2010-05-24):
有一845PE的主板几分钟后自动重启或关机,排除风扇和内存问题,用手摸北桥和显卡都烫的厉害,求维修思路

网友:
电压,,,什么都没呀!怎么思路哦!

网友:
在看下电容什么的~~~

网友:
量下各个供电是否正常,什么数据都没有,怎么给你思路。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吧 ! 北桥管理显卡 可能是显卡GPU发热导致

网友:
桥上加风扇,CPU涂硅脂

网友:
楼主,建议送修吧。~

网友:
解决一下显卡和桥的散热问题,怀疑是散热问题引起的,或芯片有热稳定性不好或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