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个明确答案!!

楼主(2010-05-24):
MB-P266E   没有示波器,用假负载测试正常,PCI 15脚 时钟4.26V  IDE 1脚 5V   内存2.5V    开机一段时间 南北桥有点温度,U也有温度,  目测没异常,触发没发烫元件。上假负载时钟426,复位522 上U 时钟425,复位520 点复位没跳变  复位灯闪,内存AD线是392  没问题?

    北桥加焊了。换I/O    故障照常
   昨天挂了一天了   大家确实没给什么答案  今天继续等吧

网友:
你写的有点乱
不过我未看到你刷BIOS

楼主不妨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PCI   A14复位几V

网友:
PCI  是     3.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I   14脚是3.3v

网友:
BIOS 芯片换过了

网友:
点复位
测CI A14有无跳变

网友:
没有跳变??

网友:
我服了技术小组了。pciA14  是SB 3.3 v  A15是复位。

b16是时钟,,汗颜。。。。。。

时钟正常为时钟芯片供电的一般。1.6V,

复位你短接复位排针,有跳变即为正常

网友:
* PCI  14 脚3.3   15脚 5v 16脚 5v

  晕      小组里 给个思路       该找那方面的   具体怎么搞
    这都第2天     不想发第三个帖了,

网友:
是刷BIOS你换没有用的 向技术组请教谦虚诚恳点好 标题看着窝火

网友:
晕          没机器  如果是就放弃了,

网友:
高手们给看下  能确认是BIOS坏了 就让人家给刷下去

网友:
整板没有复位
首先检测整板各供电点,看是否有没有输出或者输出偏低的供电点
你说的有点乱,整理一下。

其实查时钟,可测一下PCI 33MHZ时钟,看是否工作

如果电压时钟都正常
查CPU供电芯片的PG端、ATX PWRGD,这两个信号到南桥或南桥附近的门电路之间的通路是否正常

谁也不能给你明确答案!
因为板子在你手里
大家能给你的只有一些常见的维修思路
修好板,还是要靠你自己!!!!

网友:
哈哈 谢谢 你,
    说实话  你们小组就应该直接给出维修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0 时钟0.8   复位1.71   点复位有跳变,  供电 1.71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取掉声网卡试
如果在不行
就得南北桥本体损坏了

不是所有的板子都能修好,不是所有的板子都值得修
你这张班子,修到这个地步,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技术小组不是万能的
就我们自己来讲,也有很多修不好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了下PCI 的时钟是  1.78   好想有点高            有事么   有的话 找那里的啊 ?

网友:
一般是1.6V
你用示波器看看,如果波形正常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