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不上电

楼主(2010-05-24):
DELL M1210不上电,PU2 MAX8734A的6脚上的ALWON电压起不来导致PU2的+5V_ALW电压没有,MEC5004和MAX8731E IC也换了还是一样,线路查了量不到。求助各位有没有修到过这种故障
求助
DELL

网友:
查图纸看一下ALWON由哪里产生的,再查一下那里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了ALWON信号所相连的电阻和IC。就是不知要产生ALWON信号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5004的供电查过没有。+RTC_CELL,追线,这个电压是+3.3V_RTC_LDO通过D8过来,+3.3V_RTC_LDO又是通过PU1转换来的。5004工作条件不够。请楼主仔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