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0-05-24):
我的显示器是清华紫光牌子,在昨晚还好好的,今天中午一下班开机,全部是线格,像布一样的密,后来就白屏了,像白纸一样,等了好久还是一样,显示器关了在开还是一样,主机正常,

网友:
如果排线没有松脱氧化,只能用通用板套区分是板还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驱动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屏被摔了吧  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的啊

网友:
应该是屏数据线部分氧化所致,打开机器后盖,用橡皮胶擦拭数据线的接触部分后重插数据线应该会搞定!

网友:
白屏是屏电路没有工作,也就是说,屏工作的条件没有满足,如供电,数据信号

网友:
一般来说60%屏坏了吧

网友:
屏线可能性大些

网友:
我觉得屏线的可能性比较大呀

网友:
驱动板供电给屏电路的5V没有也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