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5-24):
今天接到客户的机器,刚刚拿过来的时候是不加电,把主板拿出来看见有一个电感摔碎了,可是换上以后,机器加点了,可是加点以后电流跑的太高了,跑到3。几,一会就掉了,从可调电源上看似乎有短路的地方,搞了一上午也没有搞定。特此请教各位老大。机器的型号是联想G450的

网友:
拆了CPU试试

网友:
电流上到3.几安,就没有一个发热异常的件吗?

网友:
不同意二楼的说法,怎么可能是CPU呢?个人意见是:先用最小化法,裸板加电试试,如果确定是在主板上,照三楼的办法,看看有没有异常发热的芯片或元件。如果机器能点亮,那么CPU、南北桥、等大芯片应该没有问题,重点看看声卡、功放、网卡等第三层电路上的元件。期待楼主答案。

网友:
应该是哪个桥缺少电压吧,我修个一台150的北桥少个1.8v,不上U还正常0.3几的电流,一上U电流就一直往上跳,跳到5A怕的一声就掉了,U烫的要命。

网友:
你是不是就换了一个电感,你换的是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