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 整排错键 怎么解决

楼主(2010-05-24):
1310的机子 独显板子换集显后  键盘错键  按z出x  按x出c  按c出v…… 按/出\   一排只有两个shift键 能用

网友:
把鍵盤拆下來修·不會就叫專人幫你修

网友:
是不是BIOS出错了?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了吗?

网友:
晕  dell   设计问题   只能换改良版的键盘

网友:
呵呵,有 一个软件叫 移花接木
你可以这样。。。。。

网友:
换键盘试试,如不行的话就查南桥

网友:
同学,你这机器还是先看看问题的根本点吧
1,笔记本键盘不同于台式机通用,里面都有一个键盘控制芯片,而且里面刷入的键盘信息,包括键盘类型,键位分布都是有区别的,例如THINKPAD的机器以前就是靠键盘控制芯片来控制的
2,独显和集显的主板本来就有区别,包括他的BIOS资料和码片信息,都不一样的

网友:
键盘一般是不会有那样的问题  应该其他关于程序方面的问题

网友:
独显的就换独显的嘛,损得自己麻烦,现在只有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先换键盘  再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