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供电处有“吱吱”的声音

楼主(2010-05-24):
CPU核心供电处有“吱吱”的声音 一般为电压IC的故障吗?是什么原因导致有“吱吱

网友:
电容的事情吧?

网友:
你要确认声音是从IC那发出,可以加加焊试试

网友:
吱吱(嗞嗞)的叫一般是CPU供电的电感在叫,看一下MOS管和电源IC有没有问题?  一般管没事,就是电源IC了  呵呵

网友:
这个声音应该是 电感发出来的,看看滤波电容和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