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低-------换-------正常

楼主(2010-05-24):
今修一板子,故障为不过内存【ddr】,与实测电压【上内存】仅为1.5,换了管,及比较器,依旧,最后无意见说换个条子看看,可不料居然跑马正常,再测电压正常,可将原内存装在其他机子上也正常,不知是何因导致电压偏低?

网友:
可能是设计上的缺陷吧·导致拉低

网友:
一看就是设计缺陷

网友:
芯片不良吧,遇过GIGA的板无桥供电,将开关管摘下再装上就好了,但会返修,更换才会完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