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20A跑D2

楼主(2010-05-24):
原来的故障是花屏,外接也花屏,判断为显卡坏了,加焊后,还是一样,拆下来重植,在装上,居然短路了。

定了新的M52-P (X1300)显卡,电流到0.82,接上DEBUG卡,跑38-49后,到D2,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但两片新的都这样,所以现在不敢做了。

现在的疑问是,L3在不装CPU的时候电压为0.26,装CPU后,电压0.5多,L2是VGACORE,电压为1V。

网友:
再仔细地作一次显卡

网友:
回楼上的,已经很仔细了,感觉A卡比较难做,做N卡,像7200 G86的,都没失手过,A卡就焊爆过。

网友:
之前跑过的数有28-38-49-69-4A,最后到D2,内存已经过了,4A已经检查显卡了。就是不亮。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显卡已经做过3遍了,到底是显卡,还是显存呢?但显存的珠子太小了,没办法重植

网友:
我修过T40一个机器做完显卡挡D2 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做桥的时候是不是你把碰到周围的东西了

网友:
很小心的做显卡,怕掉件,做之前,都是用锡纸贴着的,不可能有掉件的现象的。

D2确实是个难题,搜索过,有人还换南桥好了呢。

网友:
今天再做了一个新的显卡,还是跑D2,但这次电流更高了。差不多有1A,无显示

网友:
-----------美女,BGA做了几次了。锡珠,焊盘完全融合就好了,没有必要反复的来做BGA。一般新的BGA,程式还可以,没有掉点,做好的几率相当的高。
-----------先测量一下那些基本的啊:27MHZ,电压什么的。注意有没有掉件啊。做的很多次,看看晶振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