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5-24):
我有一款    SONY的机器   屏宽上的型号是 VGN-S55C    D壳上的型号是PCG-6H7P      我不道
   在基地里用什么方式去搜图纸型号  以上两种我都试了不行  请各位师傅帮忙告诉一下 谢谢

网友:
把主板拆出来,看板号

网友:
大部分没有图纸,找不到是正常的。

网友:
SONY的本子没有图纸是很正常的,但可以这样,你怀疑那个芯片有问题,直接搜这个芯片的PDF也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