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卡住不动

楼主(2010-05-24):
USB鼠标卡住不能动 键盘可以用 系统装过了 鼠标换成PS2 还是不行 求高手

网友:
USB口现在正常吗?插U盘是否有所应?USB和PS2最终都归南桥管,如果你排查完了,确定键盘接口/接口处电感/排容/IO正常,那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LZ你的意思是说PS2和USB都不可以用吗?键盘的都可以是吗?

网友:
U盘 摄像头 都能读出来  键盘我只用的PS2 鼠标用的USB 但我也换过PS2的鼠标 开机一般没几分钟就会卡住不动  系统也装过了 毒也查过了

网友:
BIOS 里面找 有USB PS/2键鼠开关

网友:
可能鼠标插座接触不良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