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80S掉电

楼主(2010-05-24):
昨天一个客户送修一台进水的联想E280S本本,加电掉打,拆机检测2。5V电感短路,路线路跑到北桥,心想乖乖,不会北桥挂了吧,拆北桥,在检测真的不短了,各路都不短了,后订了个北桥上机,在检还短,小弟没思路了,在拆北桥又不短了,请问有没有修过这种短路机器的师傅帮帮我,先谢谢了。

网友:
短路时北桥烫吗?用电击法看一下北桥周边元件有没有烫的

网友:
拆掉北桥后,在2.5V电感后继加点烧一下,摸摸哪里发烫。

网友:
加电烧过了,没有烫的,北桥也不烫

网友:
怎么个短法?该不是北桥本身电阻就小而误认为短路的吧?

网友:
就象你装上CPU和不 装CPU的现象一样,如果这样就认为是短路,那就大错特错了。

网友:
拿掉CPU,打个对地阻址是多少,传上来,让大伙分析析.

网友:
北桥的阻值很小的,有可能不是短路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 你北桥装反了

网友:
北桥是决对没有装反,做上北桥以后,2。5V电感对地短,00  拆了北桥阻止是145。上上北桥以后北桥后面很多无极电容两边都对地短,00

网友:
2.5V 是北桥供电  主要为北桥的VGA模块提供电压  你看一下显示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恩还有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北桥是不是960的 阻值测就是0欧 ,如果是就是正常的,在别的地方看看吧

网友:
貌似是北桥没弄好

网友:
首先,装上北桥后不通电测试看看短不短?

网友:
检测清楚吧,有时是大意

网友:
16# 易修维捷 有道理 试试这个

网友:
kankan   先学学

网友:
你在仔细好好看看北桥周边的电容,上次有一个SONY的机器,也是短路,取下桥,短路消失,装上就短,是北桥背面一电容坏了,我的是对地短...

网友:
北桥不良, 或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