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 开机十秒掉电

楼主(2010-05-24):
今天接到一台E43L 进水 但是不是很多水  拆开 清理干净 烘干后 通电有待机 开机0.78 死电流 10秒左右自动 掉电  联想的维修的少  这个机子也是第一次接到  没有头绪  请各位大大 指教 3 5V正常 CPU电压0.95  有时还开机0.62V  死电流

网友:
其它电压是否正常 pwrok正常否 sus级电压出来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少一组电压了, 楼主仔细看看吧

网友:
进水的机,可能是铜铂腐蚀了,你仔细查查!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南桥容易进水。搞下南桥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  好好查查   电压都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