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S262C花屏

楼主(2010-05-24):
今天接 一神舟承龙C262C  拿来的时候 客户说 用一会就掉电了  不过我接到手的时候屏幕有点花屏
我就拆开加焊了CPU座 之后开机 先是一片白屏  之后屏幕就开始大花  但是我外接显示器之后 都正常了
但是一把显示器的线拔了 用笔记本自带的屏开机 还是一样
  还请论坛的大虾们 指导指导

网友:
换个CPU式下,AMD的u很容易花屏的

网友:
cpu有问题也会花屏吗?  但是外接显示器笔记本的屏恢复正常捏  就是单独用笔记本的屏是花的捏

网友:
先用通用板测屏是否正常,屏线是否正常,再测LVDS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很 奇怪的毛病

网友:
北桥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找到了  是屏转换的芯片的晶振掉了  加焊CPU座子的时候掉的
不过还有问题 就是有时候能亮 有时候不亮 亮的时候不动鼠标 进系统之后屏幕就黑了
如果老是把鼠标晃动 就正常  黑的时候电流不变 但是屏幕是黑的

网友:
这台电脑今天修复了 是北桥的问题 是矽统的芯片组  加焊了一下就好了  试了两天都没有出问题

网友:
这肯定是显卡问题,加热一下显卡

网友:
AMD的CPU引起花屏的确实碰到过一次,做显卡,换显卡怎么样都没有用,换一个U就好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应该北桥的问题比较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