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放图片

楼主(2010-05-24):
大家发问题的时候还可以带图,我今天遇到问题了,也想发图上去,可我弄了许久都不行,请问大家怎么才能把相关问题图片放上去

网友:
先添加附件,再插入

网友:
不是还可以在上传的图片圈出故障点吗?请问怎么弄,是不是有笔的,怎么找,谢谢!!

网友:
photoshop,系统自带的画图,只要是能编辑图片的都可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