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 G19P 黑屏问题

楼主(2010-05-24):
三星G19P 黑屏,按键板电源灯长亮,按键按没有反应,测得电源5.1v,15v正长,外接灯管不亮, 这个板有个电源ic 型号P610CD6S14,的第5,6,7,8,脚都相同接地,正常吗,这样的问题应该这么修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包, 三星的高压包容易损坏。。。。。。。还不行的话  就用通用高压板代换吧

网友:
按键板按没有反应,可能坏的是驱动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驱动板坏,上外接灯管应该会亮吧,但是现在不亮,

网友:
我也有三星的15寸的,也是不亮,呵呵!

网友:
驱动板坏了,上外接灯管也不会亮,因为没有开机信号到高压板

网友:
没见过着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啊 ,那我找个新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
修液晶手头都得有一两块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板,遇到不能断定部位的问题一代换就知道了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屏,如果屏好的话,很可能驱动板的程序坏了,有条件的话刷个程序,或改个通用驱动板,

网友:
把灯管换一下

网友:
这是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呀
高压板不ok

网友:
楼主  既然输出电压都正常就不要再考虑高压板的问题了吗?   检查一下高压包  三星高压包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