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插硬盘掉电

楼主(2010-05-24):
如题。。拔了硬盘就没事。。
换过其他硬盘也一样。。
电流跳到0,84就掉了 。。。
请问下这种该往那方面去查。。
请指教。。。谢谢。。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事。

网友:
拆开主办看看在H8附近应该有近水的地方。
这机器拿点问题挺多的。我也遇到过你说的那情况。吧腐蚀的地方处理干净就OK了。仔细点整。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不行应该是供电的5v负载的问题

网友:
还是建议先看一下5V滤波电容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打一下硬盘阻值看一下

网友:
供电伏度不够吧。,, 先查下供电吧

网友:
看一下硬盘数据线,供电,复位正不正常

网友:
你开机后在插硬盘看看

网友:
供电功率不足,查供给它电的电源管,滤波储能电容

网友:
我遇到过,是硬盘接口的问题

网友:
硬盘供电电路的场管性能不良或有虚焊,建议更换一个

网友:
供电查过了正常

网友:
复位对吗  我 以前修过一台机器 复位不对导致PCI总线工作不正常装PCI 设备就不开机

网友:
可能性太多了   供电啊  硬盘接口什么的

网友:
重点查5V供电

网友:
你要插上硬盘去量硬盘供电  看是不是5V 有次我也吃过这个亏 弄了半天 插上硬盘 硬盘供电才2.5V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大呀,再查供电吧

网友:
查硬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硬盘接口,在查5V供电,不行在测对地阻值,阻值不正常就有可能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