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电压由2.5逐渐变为0.7且有“滋滋”的声音

楼主(2010-05-24):
CPU核心电压由2.5(上假负载)逐渐变为0.7且有“滋滋”的声音 是不是核心供电滤波C通电时漏电呢?主电压IC换过,L2EC换过

网友:
CPU电压到2.5V???上负载测的还是CPU,如果上的CPU,估计你CPU也over了。

网友:
CPU供电IC坏的可能比较大
最好将供电IC MOS管一并更换掉

网友:
当然上假负载啊!能不给个建议啊,在线等 ,谢谢兄弟! 2# 凝海

网友:
外围反馈回路的元件要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打一下上下管G的对地阻值,发现有异常的。直接换掉

还有G的连接电路,看是否失控,建议不要上U。否则

网友:
CPU供电IC、驱动IC都换一下试试

网友:
线圈L有可能吧?为什么由2.5V逐渐降到0.7V呢?是什么原因?电容漏电?可是也换过!

网友:
还是见意楼主按楼上所说,先把IC与上下管一起换了,量一下看是否能够正常

网友:
电容  取样电路!  测阻值  不要上真U!

网友:
电容取样电路?能否详细些? 10# 恨天无泪

网友:
主要查一下驱动信号部分和大电感,如果有BST部分也要仔细查

网友:
MOS管。。。。供电芯片 ,。。。电感

网友:
最好仔细量下对地值哦!

网友:
管子  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