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ENQ 71G+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5-24):
一台BENQ 71G+开机的是时候显示正常,大概用了1-2个小时后屏幕出现波浪状的条文,就像一张图片放在水里的那种感觉,而且越来越严重,请教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问题
屏幕

网友:
换滤波电容无效,用通用板套

网友:
换滤波电容无效的话 就检查下灯管吧 一般灯管老化也会出现那种故障

网友:
差不多是驱动板供电问题吧,查查5V电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换过滤波电容,5V也正常,看来只有用通用板套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