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进系统的三种情况

楼主(2010-05-24):
风下遇到第一种情况,联想品牌机得改CMOS设置,把CONFIG项中的SATA里的那项改成IDE,就能做进去了
第二种情况,有隐藏分区,用MHDD。用DOS命令,输入,RHPA,然后再输入NHPA,按确定,删除隐藏分区即可
第三种情况,HP机,也是在设置中,装完系统当出现加载不上的情况时,改CMOS设置,保存住从硬盘启动,反正我遇到的比较怪

网友:
集显与独显冲突引起的死机,无法装系统。

网友:
品牌机,不是装不上系统,就是做不了备份,很烦

网友:
集显与独显冲突引起的死机,无法装系统,关掉集显,

联 想~有隐藏BIOS设置   ctrl +f1进去

网友:
一般用MHDD碾  没有资料的话。好爽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