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寸液晶710VZ14不亮

楼主(2010-05-24):
我接到一台三星15寸液晶710VZ14不亮,查电路是灯高压电路的限流电阴,R34、R42开路,呵呵,现在没件换,不知还有什么东东坏不,高手来献计看看!

网友:
换个高压条不是很快吗

网友:
“高手来献计看看"很可惜我们不是诸葛亮!!!

网友:
到底是15的,还是17的啊.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包  三星的高压包容易坏

网友:
MCU很热,ADJ和ON/OFF没电压,C612、C401的正极没电压!呵呵!

网友:
有找件的时间还不如换高压板

网友:
是呀找不着件就直接换个高压板算了

网友:
这个的mcu也爱坏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测试 确定故障是在高压板 还是灯管 还是驱动板

网友:
是高压板的两个三极管坏了一个,灯是好的,在网上查说可用C7507换,可是在周边就是找不到,只好用一高压板代用,把原高压板的高度大的无件拆了,把高压板用胶布帖在原高压的位置上,接上灯管,呵呵!好了!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现在通用高压板价格已经很便宜了,坏板已经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那你就是说MCU坏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