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海洋的液晶显示器维修日志

楼主(2010-05-24):
写一些每天的维修日志跟大家分享

编号:100524-1
厂牌机种:IBM T54A
故障现象:不开机 指示灯不亮
故障电路板:A/D板 BN41-00054A
故障区块:电源稳压电路
故障零件:IC102-LM7805
备注:查按键板无电压,检测IC311 MCU电源脚
无电压,查电压为IC102供应,输入端有12V,输出端
无电压,检测输出端对地阻抗正常,判断5V稳压IC故障,
更换后顺利开机.

网友:
编号:100524-2
厂牌机种:Mozo M90
故障现象:不开机 指示灯规律点灭
故障电路板:POWER板 0803-1001
故障区块:二次侧滤波电路
故障零件:C14 100uf/25V
备注:此电源为单独输出12v之电源板,以三用电表测量
輸出為11.9v,接著使用示波器测量输出,发现涟波很大,
判断滤波电路故障,滤波电路架构为C14-L1-C11-C12,使用LCR表辅助
測量,发现C14容量只剩下80uf,更换后正常开机.

网友:
编号:100524-3
厂牌机种:HP f1703
故障现象:底色偏红
故障电路板:A/D板
故障区块:EEPROM
故障零件:工厂模式重置
备注:POWER OFF-->MENU+POWER-->
MENU-->+-->Recall ALL Settings-->elect-->
MENU-->POWER OFF-->POWER ON-->
完成工厂模式重置,底色恢复正常.

网友:
编号:100524-4
厂牌机种:EZ17A
故障现象:白屏
故障电路板:奇美 M170E1-04
故障区块:T-CON
故障零件:DC-DC蓝色模块
备注:通病维修,開機測量各組電壓輸出,
正常顯示畫面.

网友:
编号:100524-5
厂牌机种:IBM L170
故障现象:开机两秒 背光熄灭
故障电路板:PWPC 715L1013-1-2
故障区块:INVERTER
故障零件:Q211,Q212-C5706
备注:Q211短路,連同Q212一起更換,
使用C5707替代.

网友:
编号:100525-1
厂牌机种:DecaView E70
故障现象:白屏
故障电路板:奇美 M170EN01-04
故障区块:T-CON
故障零件:DC-DC模块
备注:通病处理

网友:
编号:100525-2
厂牌机种:Compaq PD-70FA
故障现象:白屏
故障电路板:松下 EDTCF02
故障区块:T-CON
故障零件:DC-DC模块
备注:通病修理

网友:
编号:100525-3
厂牌机种:Acer AL506(奇美灯箱)
故障现象:背光黄
故障电路板:液晶屏
故障区块:灯箱模组
故障零件:灯管 压克力板
备注:灯管,压克力板清洁整理,亮度可增加30%

网友:
编号:100525-4
厂牌机种:ViewSonic VE500
故障现象:NOKIA TEST 彩色渐层变成块状
故障电路板:友達 L150X2M-1
故障区块:LVDS OUT
故障零件:排容
备注:对地短路

网友:
编号:100525-5
厂牌机种:HP L1502
故障现象:指示灯亮 背光不亮
故障电路板:PWPC 715L1034-1
故障区块:INVERTER
故障零件:高压线圈PT201 一次侧虚焊
备注:电路板全面补焊

网友:
编号:100525-6
厂牌机种:PHILIPS 150S3
故障现象:背光不亮
故障电路板:高压板 T50I028.00 AMBIT
故障区块:F1
故障零件:2A保险开路
备注:橙色保險絲非常容易開路,查负载
如果没有短路,可大膽換上3A保險,一般都可
正常使用,記得要確認PWM频率以及波型是否正確.

网友:
编号:100526-1
厂牌机种:Acer AL1714(奇美代工17"灯箱)
故障现象:不开机 指示灯不亮
故障电路板:A170E2-H-S1
故障区块:POWER
故障零件:FP1- 3A保险, CP24 SMD贴片电容
备注:CP24短路之后FP1開路,只要遇到FP1开路
一定要先確認CP24,此颗电容可以移除或是使用10uf/50V
电解电容替代.--通病,故障率极高.

网友:
编号:100526-2
厂牌机种:奇美 CMV943A
故障现象:背光一闪即逝
故障电路板:液晶屏 A190E3-H01
故障区块:背光模组
故障零件:L型灯管
备注:灯管线头烧断以致PWM控制IC
回授偵測到燈管開路,隨即進入保護狀態.
燈管接頭可以重新焊接,拆下高压绝缘套
必須保持完整,以免高壓洩漏.—通病

网友:
有意义么? 这样发日志?

网友:
新照不轩,现在知道这些人发帖厉害吧

网友:
典型流水账       没有分析  只有替换     不过备注里有些东西对新手有用 。

网友:
如果感觉我的做法是沒有意義,那就不再发帖了.
转正对我来说才是没有意义,目的只是要帮助一些入门新手,
发帖打字的时间已经少修了几个显示器,少赚的钱已经可以
买好几个帐号了.

网友:
楼主细心呀。对于我们新手有帮助。顶

网友(2016-03-06):
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10年的贴为什么还不沉下去,现在还可以回复。

网友:
楼主有心 对维修的新老手们都很有帮助  谢谢

网友:
这样的修理日志过于流水,能把故障,检测,更换的修理过程写的在详细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