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的怪问题

楼主(2010-05-24):
现在手里有一台T43,来的时候说是装不进去系统,换硬盘和内存后不行,接硬盘进BIOS都很慢,不接硬盘进BIOS正常。换俩南桥都不行,BIOS芯片换过硬盘保护芯片也换过都不行,求解决方案。。。
芯片
硬盘

网友:
先别管慢,装进系统再说!!!!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T43IBM认自己的硬盘的

网友:
做过显卡没?我印象中曾经有类似的机器好像是显卡引起的。时间太久远记不起来了

网友:
T43IBM认自己的硬盘的
引用 网友A:
[/quoteIBM有些BIOS版本是认原装硬盘的,也有修到过这类机器硬盘接口坏报错的

网友:
慢点就慢慢装,有些机器装系统 就那样

网友:
这个本本第一次认 就是慢 认到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检测硬盘信号有问题啊
好好查下吧

网友:
第一次进BIOS需要3~5分,如重起就检测不到硬盘,不安硬盘进BIOS很快。断电后就可以任到硬盘。

网友:
觉得还是南桥旁边那个芯片的问题大些,再仔细查查吧

网友:
客户着急了。换板了。。。。。。。。。。。。。。。。。

网友:
不要舍近求远,硬盘的供电 复位 以及硬盘口到南桥的两组信号的阻值都测量了吗

网友:
是不是硬盘问题吖!!
应该没硬盘进BIOS会好慢才对的!!

网友:
就这样。换板了,不修了。

网友:
没量一下硬盘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