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桥后吓坏人的结果!

楼主(2010-05-24):
富士康跳楼小主机。换南桥后打电源阻值发现红5V对地阻值才10  短路查不到什么东西短路。然后又重新做了个新桥。。结果还是一样。。再拆声卡COM 还是短路。。。TMD烦了,,然后通电看他那里会爆。。奇怪的是TNND进了系统。,。。把我气死了!!到现在还搞不懂是什么回事。。谁有富士康865小主机,,试一下电源座红5v 是不是就是对地的!!

网友:
楼主,对于供电。我认为不为O就不算短路

网友:
没见到这样的,哈哈

网友:
换桥之前除短路之外还有什么情况,“通电看他那里会爆”,其实短路也不一定会爆,也许只会发烫而已

网友:
正常啊。。。你量一下有的航嘉电源的红线对地阻值看看是多少

网友:
哈哈...正常了..技嘉865有部分板也是10多欧呀.

网友:
只要不是短路就行,况且楼主量的5V对地阻值为10欧

网友:
还是我的经验不足自己吓自己!!

网友:
这么恐怖啊,我换桥都没什么信心了!!!

网友:
10左右的值是正常的

网友:
看来有些教程说低于75有短路。说法不一定的了。

网友:
在70以下的都有点不正常,插上电源看那里发烫就拆那里

网友:
测开关电源是否短路,最好表笔互换之后再测一次。

网友:
不算什么的!  你修个显卡试试 就是那种带辅助供电的!  娘的 那次加焊主芯片过后量一下阻值1欧!  我以为做报废了呢!  拔下来重新做 还是1欧   娘的 气坏我了!  感觉做的蛮成功的  最后上机一试!  一切正常了!  量下阻值 还是1欧!

网友:
哈哈  9800 GT 供电管 对地 0   第一搞也吓坏我了

网友:
有时修到待机3。3也只有10多,的阻值,第一次是要搞很久的

网友:
你要是量下现在高端显卡的。。阻值只有1欧

网友:
晕,那次我测显卡电容对地阻值只有6欧,我拼命作BGA,折腾半天还是6欧,上机一试,结果正常,郁闷死

网友:
哎,是碰到过对地为零的时候,桥供电,CPU供电,显卡供电,没办法啊,烧就只能烧啦,真的量不出来。。。不上电不知道会有啥结果,上了电就一定会有结果,烧或不烧,只在开机触发一瞬间啊。。。。

网友:
根据经验判断。如果实在没见过的。就看烫不烫。不要贸然的拆零件。应根据故障来判断!
检测短路只是为了防止有短路烧坏电源!但是现在的电源都有保护不会那么容易烧掉的!
如果电源都不死。那不检测短路又如何?呵呵我是基本不检测短路的。碰到发烫的我才去检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