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锐主板845GL开机不跑速且不复位

楼主(2010-05-24):
各电压都正常,南北桥我也加热过 洗过,时钟芯片也换了。IO也换了 故障依旧。不过氧化有点严重。我找不到思路修了,也真倒霉,明天就过保了,今天还坏。请问哪位师傅能帮我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刷BIOS
检查U座是否有扩孔或者空焊

网友:
同意二楼,刷BIOS,看桥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