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 4X-A7主板SATA不能用

楼主(2010-05-24):
一块NF4 4X-A7主板,4个SATA接口都认不出硬盘了,新硬盘也不认,经各方测试确认为主板的问题,测各接口也没有发现有异常的,不知道怎么入手了。
硬盘

网友:
刷BIOS
加焊桥
或者桥本体损坏,需要更换

网友:
硬盘 跳线 试下没有,有的主板只支持一代sata硬盘,大概速度是150M,,还不行的话,刷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