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间和日期不走

楼主(2010-05-24):
一块技泰C61主板,进入BIOS设置日期要么是出厂值要么就是2050年,不得更改。时间保持是00:00:00。更换过晶振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进系统修改可以吗

网友:
BIOS刷吧。跳线

网友:
不会是系统中毒吧?????

网友:
重装系统试了吗?

网友:
刷下bios或在系统下更新下BIOS试下。。。

这种问题还没见过

网友:
你把硬盘拔下来测试,如果是CMOS电路出问题,我经常见的是恢复以前的时间,到2050的估计是病毒。
拔了硬盘以后,只在CMOS里调时间,断电10分钟或更长时间,再通电测试时间-----测量电池也不费事,你可以测一下现在的电压值

网友:
刷BIOS,肯定是BIOS有问题

网友:
晶振, BIOS电池, 二极管, 电容

网友:
这问题只能 试 试 试 系统 BISO 电池 晶振肯定有个能解决

网友:
各位这块主板上那找BIOS,杂牌主板难找BIOS。

网友:
刷BIOS吧...实在不行...查下CMOS电路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  贴出来看大家是否又BIOS
你可以按照上面的几位仁兄说的  试一下!  估计你的机器中毒的可能性比较大!一般情况下 会自动返回到出厂设置,电池座氧化导致的

网友:
技泰GTM-CP61
关键是主板时间都不走

网友:
这种现象倒是没碰到过,不过好象听说过有种BIOS病毒,不知你这种现象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