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指点杆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0-05-24):
T43 指点杆鼠标不管用  BIOS已经开启  换键盘一样  不插触摸板只插键盘也一样  指点杆一般是哪里控制的?  键盘芯片换过  故障依旧

网友:
看下U24那里,有没问题
鼠标是由那里控制的

网友:
有些电脑不插触摸板的话指点杆也不能用

网友:
T4 没有触摸板指点杆是可以用的

网友:
注意排线  换个试下

网友:
U24换了还是不行  进系统里面鼠标上面有个黄叹号  进PE识别不到鼠标

网友:
换个系统看下,有的在系统关了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 pe也不行

网友:
触摸板 指点杆 上下左右键都不管用  键盘没问题  会不会是南桥问题啊?

网友:
看看指点杆这边的线路,电容

网友:
是不是接口的电容问题哦,你量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