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P4小插头不能出发

楼主(2010-05-24):
一块杂牌子915主板 打阻值都正常,不插,小插头可以触发,插上小插头就不触发因该怎么修~~

网友:
那个小插头?如果你说的是是给CPU供电的插头你仔细查查给CPU供电的管子还有仔细看看U旁边电容。

网友:
会不会是cpu vcore 与12V相互短路呢

网友:
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重点查12V管子 PWM等

网友:
查看给CPU供电的MOS管

网友:
小四针短路,基本上都是CPU管子,如果不行,再测IC,再不行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