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130 用一会掉电

楼主(2010-05-24):
6130的机器,能正常进系统,但用一会掉电,散热处理了,一样,发现显卡很烫

网友:
风扇转不转啊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再考虑硬件

网友:
我碰到的这本,不是CUP就是显卡,别的坏的少。

网友:
散热没做好吧。
   昨天碰到一台也是这样,结果风扇坏了

网友:
注意温度   然后再看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