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暗屏

楼主(2010-05-24):
t43是15的屏,开机暗屏  高压板有16V 用外接测等灯管的高压板测他机器的灯管不亮,用t43的原配高压板接个外接的灯管灯管也不亮,还以为都坏掉了呢,换个高压板后还是不亮。会不会是主板的问题,屏线接口处的保险都还好。急求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两个同时坏的可能很小,你可以做一个万能高压条,用一个单灯小口的高压条加个7805稳压管,可以测试灯管。注意高压条的控制信号。使能与调节信号应该是1.5-5V的高电平。

网友:
的确两个一起坏的机会很小
你查下有控制没?

网友:
看看是不是ON信号没有到了啊  查查主板的保险是不是断了啊

网友:
有供电没控制电压也不会亮啊 查一下有没有控制电压先

网友:
前者可能是控制信号没有,后面可能是灯管老化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供电正常了 再查控制正常不 首先要看工作条件啊

网友:
主板上的16V保险坏了 或者16V的转换管坏了

网友:
查下信号吧 开关信号 过来了吗

网友:
看一下信号吧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要不就信号控制没··

网友:
先用测灯管工具测灯管,后用万能表测高压条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一下主板给高压板的信号到齐没有

网友:
看下 BACKLIGHT_ON3V起来没啊
如果没起来一般都会暗屏的啊

网友:
出现暗屏的现象是 灯 高压板   主板     先测灯管   再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最后是主板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后面的屏线是否插好了。

网友:
查控制信号是否正常,如果供电,控制都正常,哪应该是灯了,你用一个好的顶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检查电压有没有到~~~~

网友:
T43屏暗,很有可能是显卡虚焊了,碰到过几个。

网友:
自己把屏线与高压板处加焊后,可以亮了。用两天有坏了!

网友:
要是独显的T43,检查一下显卡供到屏幕的信号

网友:
如果主供电16V正常,就要检查控制信号了,还有就是屏接口处的保险重点检查,还有就是H8出来的控制有没有

网友:
你看看工作条件,V+ 控制信号 还有地线不能忽略的。

网友:
测量高压信号,和供电,我有见过高压板和灯管坏的,就是这个系列的。

网友:
怎么能是显卡,就是控制信号的问题,主供电有了,看信号呗

网友:
查下看显卡有没有发开启信号

网友:
可能屏线有断线吧,看一下ON信号上来没有

网友:
既然如此,只有是主板问题了,可以去查显卡开启信号的大小3.3V,供电16V,然后是地线是否断掉,有了这3个条件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
代换大法,向这种暗屏故障最好是先侧灯管,在测高压的工作条件,供电,控制信号和亮度调节

网友:
你把高压板接口电压量一下发上来,手中有这个本的人可以为你验证一下。

网友:
拿过灯管式下不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拿过灯管式下不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外接怎么样呢 应该是主板上的控制信号吧

网友:
供电和控制信号有没有,都有的话高压和灯管都有可能

网友:
如果你连高压板和灯管一块换的话 我觉得是信号的问题比较大 只16v是没有用的 ,还要地线 和开关控制 有的本还要亮度调节 ,T43这款的 我还没修过 ,仔细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