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0 高压短路解决过程

楼主(2010-05-24):
dell 500 插电源短路,检查板子外观良好,没有修过,几乎断开所有的MOS管和供电芯片,仍然短路,最后在测量过程中,无意碰到一个电容,镊子碰到上面往下掉渣,去掉,OK,真郁闷,面板的东西还要补回去
芯片

网友:
你加电一烧就出来了,还要那么麻烦

网友:
19v短路能烧吗 你的电源是多大的

网友:
主供短路,烧当然是最好的办法了,从我接触到的主供短路状况,绝大多数是滤波电容和CPU的高端管击穿。这个加电一烧就出来了。另外,如果取下CPU之后,主供的阻值有变化,那基本上就是CPU高端管的问题了,一般高端管击穿会导致稳压二极管同时击穿

网友:
是呀,加电烧板很好用的,你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