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VE 显卡装不上驱动

楼主(2010-05-24):
手上一块七彩虹6600VE 128MDDR的PCIE显卡。进系统能认到且装驱动,但有黄色叹号,重启后就蓝屏,XP win7下都如此

用基地的MATS4.78冒似不能测试

用MATS6测试如下

我只换过时钟,请帮看下哪里问题,并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你用的也不是4.78,版本太低当然测试不了
换个软件测。。。MATS6有DEBUG测试不稳定

网友:
乐天老大。换个什么软件测啊?

装不上驱动的。刷BIOS应该可以吧?

网友:
先测试后再考虑软件问题,用MATS4.78或者高点的版本都可以测出来
如果BIOS读出后容量空则需要刷BIOS如果太大就换个ROM芯片再刷写

网友:
我的顯卡用MATS4.78不能測啊。一測閃出一個粉紅畫面。马上跳出一楼第一张画面。。

装完驱动之后重就蓝屏

没找到这个型号的BIOS。。。

网友:
你上传的第一个画面,那根本上不是4.78版本

网友:
谢谢乐天的回答..

我用坛子里的那个维修工具盘...

确定选 的就是MATS4.78....

还有.刷bios只能用编程器吗?我下了个.bin格式的.用 nvflash不能刷...它只支持.rom的...

网友:
最好在DOS下刷写,不建议用编程器

网友:
我想 你进BIOS  在 第三项 里面  找到 onbroad  VGA     该成DISABLE  就好了,就是把集成显卡关闭,应当就好了,解决过N次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几天有点,现在才有点时间...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没有集显的板子..

显卡换过N多主板上试不行的...

乐天老大..我在DOS里用NVflash只支持rom格式的...但我在坛子上下的是BIN格式的...怎么刷啊.谢谢

网友:
把扩产名字改一下就行了(DOS下备份的都是以ROM命令的),NVFLASH -4 -5 -6 显卡BIOS名*.rom

网友:
没有找到这个牌子型号的显卡BIOS...在论坛上下了个山寨版的...刷上去好像出错了...

重启电脑后 就黑屏了..

请问只能用PCI显卡重刷么?用集显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