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DELL HP IBM等带针的适配器到稳压电源上

楼主(2010-05-24):
那种带针的那种适配器如何用万用电源看电流呢?应该怎么样改或者加什么元件可以与正常的接口通用,能看到电流跳变!!!中间得接多大的电阻,??

网友:
DELL IBM的都不用改,买个多用转接头都能用。HP的加个大概100K的电阻,转过来大概6V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在基地搜索一下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网友:
IBM DELL的都可以直接用的 只是HP那个没有研究过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  和DELL的街头时一样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