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用数字示波器好还是用模拟示波器好些

楼主(2010-05-24):
本人没用过示波器,最近想买台示波器,不知道搞笔记本维修用数字的好些,还是模拟的好些,还有笔记本维修有没有必要用示波器

网友:
现在好多人买的都是数字的,但是本人还是喜欢用模拟的,主要是看你习惯用哪种的

网友:
看波形模拟的好呀

网友:
看惯了都一样,看自己喜欢哪种

网友:
数字示波器操作方便,测试出的数据会以数字的形式显示出来,个人建议买数字的好。

网友:
当然是数字的好了,,现在新出的都是数字的,,

网友:
数字频率示波器 有显示频率的。。个别偏频的用模式示波器测不出来的

网友:
买数字的吧 现在什么都用数字的了 万能表 稳压电源 都是用数字的

网友:
数字的吧  模拟其实也可以

网友:
个人喜爱吧~习惯模拟的了!

网友:
模拟的基本都用不上了。。。还是数字的。。。

网友:
真不好说楼上几位了,都异口同声的说数字的好,数字的好在哪里要说个明白,低端的数字示波器跟高端的模拟示波器比能比吗?这本来就没法比的,如果单从淘汰的角度去看当然是数字时代取代了地位。但从维修的角度去看,从示波器的取样率,响应速度等参数来看,怎么拿捏好这个分寸,看你的经济能力了。本人用的就是模拟的SS-7810的示波器,100M的,至少是比安泰信的60M数字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