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加电不走码非通病

楼主(2010-05-24):
一台海尔H234和旭日150板一样LA-1881,加电不走码,实测所有的电压都已产生,CPU电压0。9V左右,CPU供电,时钟,复位,基准均有,32。768也已正常工作,14M也工作正常,用基地购的讯驰的那负载打阻值发现到北桥有一控制线和地址线有一条线偏大,到南桥的数据线有两条异常并且发现有时用手压CPU时偶尔能走码,于是加焊了U座,但故障无变化,因机器的脚垫都掉了,担心主板长时间变形导致桥空焊又将南桥,北桥均加焊一遍,故障现像还是一样,没有任何思路了,坐下来仔细的将机器从头到尾分析了一下,因为手压CPU时偶尔走过码,又将精力放在了CPU座周边,对着放大镜一个一个的电阻电容核对,还真发现了一个问题,PC135电容一端的焊点上出现了细纹,二话不说,一烙铁后机器问题解决。因为不会上传图,所以没有办法上图了,电容位置在ADP3205边上,有板的话,可以看到料号的。谢谢基地提供的图纸还有基地无边师付的帮助。

网友:
将核心供电芯片加焊一下,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
估计楼主会返修

网友:
感觉这个机器会不会不太稳定哦  最好能换一个ADP3205

网友:
ADP3205很容易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