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6627MA 不跑码

楼主(2010-05-24):
富士康代工七喜主板6627MA ver1.1 原来是无规律死机 换CPU风扇后正常用了两天,现在是不跑码。
各项电压都正常,电源管理芯片已经加焊,CPU座用测试仪全亮,PCI-E测试北桥全亮。bios已刷,现在该如何查。

网友:
这种板子通病,一般不是CPU空焊,就是北桥空焊。。。和ECS代工板的毛病差不多!建议加焊下北桥。如果不行,就别修了。

网友:
U座,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最好加焊一下

网友:
1.确定是否上电完全
2.测试FSB总线、DMI总线、LPC总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楼主想问下  PCI-E怎么测北桥全亮?   带灯假负载?

网友:
看看CPU有没出RESET

网友:
测一下U座到NB间的线,数据线应该有不良

网友:
感觉能触发上电不显示,诊断卡不跑字的比较难修。重点先看看时钟电路,各路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PCI-E带灯检测卡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