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无线网卡不认

楼主(2010-05-24):
谢谢了。。。。。。。。。。。。。。

网友:
换个无线试试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试一下,如果不行在补焊一下显卡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纯属灌水误导人
换个无线网卡排除下,一般无线不会很复杂的吧,我的话换个不行测测供电没问题就做南桥了呵呵

网友:
这个本好象有2种无线网卡,分INTEL和AMD的,多找几个换下,我以前换的什么样的忘了。好像不是无线上面写INTEL的

网友:
先差供电  市局应该河南侨联

网友:
INTEL 3945可以用的,试过,换个这个试下。

网友:
今天修了个在BIOS里屏蔽了无线网卡的

网友:

4# qq582813485 请看看图纸:AMD主板的无线网卡MINI PCIE 由北桥控制, INTEL主板是由南桥控制的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无线的开关坏也会导致不仁无线网卡。

网友:
多找几个换下,我以前换的什么样的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