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G--700E 显示器一闪既灭

楼主(2010-05-24):
VIEWG--700E  显示器一闪既灭,一开机,能显一秒左右既灭,如关一下电源重开又是前一样。看全部电源板没有任何烧坏迹象。电容没有一个上下鼓爆,在板测阻值没有短路。问题:1 故障在那方面(因本人对LCD不专业),2。不插高压线能开电测电源板电压吗?谢谢指导!

网友:
闪一下既灭,高压,灯管,

网友:
如果有图像显示,一闪即灭的话,不是高压条就是灯管,你没说清楚高压板是什么结构的?是不是5707的?如果是一般5707短路的多,变压器引脚等都虚了,按常规检测。如果不是5707的结构的,就看灯管了,一根一根的检测灯管,别告诉我你不知道怎么检测灯管啊!估计你难搞定了,还是送修吧!

网友:
一闪就灭,应该是高压板和灯管。如果闪出来图象的那一下发红的话。肯定是灯管坏了。你可以拿自己的好灯管试一下。不要插它原来的灯管。都插自己的好灯管。一下就可以试出。就着插信号线哦。如果灯管还灭就是高压板,不灭就是灯管了。一根一根的试,可以判断出到底哪跟灯管坏了。先判断出是灯管还是高压板在下手。如果你是灯管坏了。尽量一换就都换把。要不寿命会不一样的。最后还是找你。给自己找麻烦。如果你是第一次换灯管。。还是送修吧。弄不好会把屏弄坏的。

网友:
先谢谢大家!是我未说清,亮约1秒左右,亮时图象正常。高压灯管应无问题。板上无任何标示。

网友:
LZ 你這是很典型的故障

基本上多是高壓板的問題,只有很小的機率是燈管故障

還是請你~拍個照片

還有 : 是 Viewg 還是 Viewsonic

网友:
用灯管套,确定是不是板的问题

网友:
问个问题,楼主的显示器黑了以后指示灯是什么颜色啊?

网友:
是VIEWG就是优冠700E,灭后指示灯绿色。目前无法判定是灯管还是高压板的问题,电源板上12V,5V一直正常。因我不专业,也没有灯管可测,也没有电源板代换。只想确定后,再维修。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 什么都没有就不好办了?

网友:
你那说就是高压条的问题啊,换通用的高压条确定一下。

网友:
灯管肯定是好的,高压条问题!昨天我也修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真接换高压版试一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