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配PCX8628GT 玩家限量版II

楼主(2010-05-24):
显卡型号 同上 芯片组是NVIDA GF8600GT 256MB/128BIT (540/1400).

这个卡卖 了两次,然后返回两次,为什么呢? 他们说在他们主板上点不亮,有时候主板直接不加电。很奇怪的是在我ESC 945 的主板上 ,就可以正常运行,3D 跑了 12380 分左右。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不兼容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要刷BIOS ,试下,谁有可否给小弟上传一个?

插叙:

这个卡收的时候也是客户说昨天打游戏正常的,第二天主板点不亮了,然后就拿来维修,人家给他换了张显卡,这个卡卖给我的。我在机子上试了下,OK 的,然后就交钱成交了。

网友:
信号不良,如果核心供电的电感不热,就不用去改电容的排列方案,(还有就是需要改供电部分的电路)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把GPU重新植球再装回去,就能解决大部问题

网友:
对于改供电方案,乐天大师 多次提到,但是小弟目前还没领悟,不知道乐天大师遵循的是什么原理来该供电方案的,什么原理什么思路,目前还很恍惚。
再者,乐天大师要我重置锡珠。目前的设备还不敢上 ,我只有个土炮,我怕一搞就死。

不知道,加焊下是否可以?

网友:
加焊最好放点助焊膏,温度够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
我加焊也是和一个师傅学的,把一个大的封嘴,用镊子镊平了,成一条缝隙,然后向BGA 低下吹焊膏,KINGBAO ,看到焊膏从里面流出来了 ,然后在上机加焊的。 这个成功率可能会高点。

希望乐天大师,能多讲点 关于改供电方案。  我们多多向你学习! 谢谢

网友:
有些显卡是需要改的,等你遇到了我会告诉你的

网友:
核心重植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行把BIOS刷新一下

网友:
我之前有块X800可能那PCIE16X那里有几根信号线虚焊或电容不行了,插在PCIE8X如61S等主板不能点亮,插在PCIE16X就能点亮了,但只能以8X模式跑,但很稳定。

网友:
楼上的显卡应该测一下是不是GPU引起的

网友:
楼主大师 小弟修过几片这样的显卡。网吧送过来的。
那电容质量不太好,表面看上去是好的,焊下来其实下面已经鼓了。
还有就是那㪚热片不爽,容易积尘。GPU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