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救助

楼主(2010-05-24):
假冒优派VA703B   找开里面的电路和AOC L171相似。屏是XLM117C010002    双32接口,现在白屏,在屏上找到一组给屏供电感L1是驱动板24V转过来的,不接屏线供电正常,接上屏线拉低为0,打L1对地阻值400多没有短路。听说屏供电有好几组如-8V,谁有这种屏接口定义啊,现在不知道是屏有问题还是驱动板有问题,高手解答,

网友:
屏线没整反吧   哥        "找开" 拆开

网友:
修好了讲一下呀
让我们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