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power笔记本不亮

楼主(2010-05-24):
这台笔记本没有像华硕 联想 方正   HP   DELL    有自己的品牌标志    其笔记本屏后就是IC  power 这个标志   还是mide in  china !故障现在是不亮 ,按下power键后  CPU风扇转 屏没有显示   折开检查   发现 南桥  温度异常  稍偏高  时钟IC    将近70度 供电脚有3.3V电压  初次检查如下:
      系统复位2.46V   电源好信号2.5V  串行总线电压1.18V    CPU  VTT电源1.20V   时钟输入和时钟输出都没有。硬盘无复位电压5V
现在有系统复位    南桥坏了嘛?   如果换时钟IC   UA4317280445   还有什么型号和他的引脚定义一样    谁有他的图发个我也行     在这里TSB43AB22A   芯片和MICro 0Z711MC1T   是干什么的?   如果更换时钟IC   外还有哪些检修点要考虑的     急!   如果修成功再发一贴与大家分享经验 。
    忘了说待机电流0.05A   笔记本工作电压是11.4V    启动后电流1.89A    有时候还跑到2.03A

网友:
不知道这个本用的是什么代工 一般的复位和pwrok 都在3。3v 你测量的2。5v 不知道是正常还是异常 硬盘的复位一般也在3.3v

网友:
南桥异热 打下附近的电容看有短路没

网友:
南桥出来接电容都是63欧  不正常  这块板子折下来   键盘装不回去了   线太短   手伸不进去   我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