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擎p4i65gv的BIOS型号

楼主(2010-05-24):
华擎p4i65gv到手时  BIOS不见了  请问谁知道这张板的BIOS型号是什么  谢谢了SST 49V002A 可以用 不过在这之前一通电南桥就发热 以为是外设出问题 结果换了IO 拆了 声卡 网卡 COM口 还是发热 测量USB A14 阻值都正常 后来考虑到供电 才发现 1.5伏的供电没有 换掉MOS管 1.5V正常了 上假负栽 测量复位电压偏低 再测全板电压 内存电压偏低 更换MOS管 电压正常 再测复位 1.53V正常 上CPU 内存 正常跑码显示 最后把拆下的东西全部归位 开机进系统 收工 这一个过程从晚上10点到3点 这一次得到的经验就是:在对地阻值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南桥发热 要先查供电

网友:
教你个方法,可以到驱动之家下载BIOS,看容量来决定选择BIOS块
然后找同容量的来试就可以了,自己先动手修一下

网友:
我到它的官方网是2M的bios 但没型号 那我只能一个个试 我就当心Bios的电压不一样

网友:
W49V002FAP  49LF002A试一下

网友:
上摆渡撒谎能够找个自己板的型号然找BIOS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