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USB不能用(经典)

楼主(2010-05-24):
今天收到一台客户机HP CQ40 USB不能用
故障分析:一般USB不能用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没有5V电压,二是南桥坏或者与南桥连接断线
维修过程:
  1.拆机,拿出主板
  2.用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测试如附图2的1、2、3、4脚的对地阻抗,测得1脚为电源脚没接地正常,2脚、3脚为USB数据传输脚其对地阻抗应该一样大,测得都
    为505欧正常,4脚测得为0欧,接口没问题
  3.测试USB的工作电压5V,接上直流电源,用用万用表打到20V档,测试如附图2接口的1脚+USB_VCCA是否有5V,测得为0V,USB没有工作电压,所以
  不能工作,下面我们来修工作电压+USB_VCCA 5V
 4.如附图3可以看出,USB工作电压是由+5VALW经过一个转换MOS(U40)转换过来的,其中U40是由EC/IO(附图4)发出一个低电平控制导通,+5VALW
      才会导过来。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电压,用万用表打到20V档,测试U40的2,3PIN电压,测得有5V,再测试U40的控制极是否为低电平,测得为3.3V,所以判定是
     EC/IO(附图4)出问题了,在这里有两种维修方法,一是换EC/IO,二是接飞线,把电压引过来,我们在外面修板讲的的速度,所以最快的方法就是接飞线,
     所以我用飞线接U40的2、3脚与6、7、8脚相通,再插上电源测试电压已经有5V了,
   5.装上CPU、硬盘、内存开机测试,OK,USB没问题可以用了

网友:
经典???????写一样简单。。。。。。

网友:
楼主。USB不能用的可能性很多哦
1:5V供电没
2:接地不良
3:数据线断线
4:南桥坏
5:南桥的USB控制器没得到48M
6:南桥周边的USB偏置电压等有电阻损坏!

网友:
楼主请注意你的做法,原创版块不允许转载

网友:
晕了!我还以为是什么好的技术贴呢!没有USB5V电压就飞个5V电压出来,这也叫技术?本来U40是起到保护隔离作用的MOS管,被你强行短接,一旦USB设备短路,或者有外设的浪涌电压。想想后果吧!USB外设经常碰到USB线短路的现象。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  如果你飞线的那个电压属于AL电压。

关机状态下也有供电,,.....鼠标一直都会亮灯。汗

网友:
楼主是够快的,但也要保证我们的维修品质呀。。向楼上丹哥和飞哥说的,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现在有几个人真讲究维修品质的啊~ 能抢到1块是一块,所以价格越做越低

网友:
楼主做得不够利索  我一般从硬盘5V直接飞  不知好不好  高手请指点

网友:
如果有备件还是把管子换了的好,如果实在是找不到,再飞线也不迟!

网友:
越来越多人乱修了。 不过也是没办法,要生存必须讲究效率。所以能快就快,质量肯定下降一点。

网友:
下次客户机器坏了,拿到别家修,人家问他送到哪里修过,怎么这样接线的?一句话就倒招牌了,那客户的亲友应该不会再到你那修了。

网友:
补充一点,USB48M时钟也会引起USB不能使用的问题

网友: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飞线

网友(2012-09-10):
看了大家的评论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