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华硕M2400键盘连键!

楼主(2010-05-24):
今天接了个华硕M2400笔记本,发现键盘一直不停的自动出"UUUUUU....”键盘也拆除了没用,外接键盘也没用,还是自动出UUUUUU.........用USB外接键盘也是这个现象,看了下键盘连到M38857MB上。在网上查了下好像这个芯片是带程序的,买这个芯片要特定笔记本型号吗?或者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解决方法。谢谢各位高手。。。

故障解决:拔出这种笔记本前置的音乐播放按键板后测试机器再无连键现象。。。。

网友:
把触摸板取了试试。

网友:
键盘接口,看看

网友:
芯片不会坏点的吧 看看是不是连线了吧

网友:
触摸板已经去掉了,接口也加焊了。没发现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