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0不触发

楼主(2010-05-24):
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6.插上cpu电流跑到0.27,按电源按钮没有反应,不上cpu电流0.6按开关没有反应,开机芯片,南桥换过还是一样,开机芯片的36有高低高电平,43脚Acin有3.3v.请大家指点。

网友:
不开机  你应该先测开机真电压  再测南桥晶振 再看看待3V

网友:
上楼说的这些条件多正常。

网友:
你确定待机电流是0.6不是0.06么?

网友:
什么叫开机芯片 是ec吗 待机电压正常吗 开机之后电压是否都出来 插上德育待机电流是0.6? 没见过这么高的电流 是开机上电吧 lz能不能用笔记本正确的语言描述故障现象

网友:
待机事有0.6的电压,你确定吗?

网友:
搞错了是0.06 ,开机芯片就是ec

网友:
3v和5v多有

网友:
先查3 5v   不行再查查 ec的供电有没有 3v看看工作条件满足不?  你的是触发不开机 还是不触发呢?

网友:
开关处有电压吗?EC的工作条件正常吗?SB有没有收到EC发处的信号,EC有没有收到SB发出的SLP信号等等,都查一下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应该是001,你的待机太高了,肯定有短路的,再查查。

网友:
重点查信号, ACOK POWRON之类的

网友:
开机条件不正常  貌似CPU电路也有问题

网友:
重点量测EC与南桥的信号如SUSB#SUSC#还有RTC电路

网友:
你看一下哪里有电压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不高,我修过的联想E41待机也是.06  有的是.05 11# myhome31

网友:
1.5vsp是不是插上电源就有的电压啊。还是产生在触发后才有。

网友:
描述不清晰,待机电流怎么可能0.6A呢,是自动触发了吗?

网友:
该查的多查了,决定放弃了。

网友:
不要放弃啊,要细心查一定能查出来的。

网友:
楼主因该是   0.06吧

网友:
不触发,你查开机按键有没有高电平,以此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