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问题

楼主(2010-05-24):
为什么我的硬盘用分区魔术师无法分区.就是重启后没反应
硬盘
重启

网友:
用MHDD测试下看看是否有坏道

网友:
看一硬盘上的跳线设置对没

网友:
分区魔术师无法分区.-----注意看无法分区时会提示什么,什么状况。还可以试一下用DM来分区,
就是重启后没反应----没有反应是什么情况,卡住在哪个画面而且有英文提示,或者完全黑屏。查一下硬盘跳线有没有问题,数据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硬盘跳线有没有问题,数据线有没有问题,若还不行换个硬盘试试要是能分区就是硬盘坏了,要是还不行,就是硬盘和主板不兼容啊